[求助]我的飞达不好飞!

楼主(2003-04-22):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4/22 12:13pm 编辑]

我的飞达不好飞!自重267克(没有加机罩),只能贴地20-30厘米跑,电池是满的,飞不高,控制困难,发射机微调的升降要打到最小,副翼要打到最左,方向也要打到最右还校正不过来,还需要摇杆校正,所以根本谈不上稳定飞,更谈不上什么悬停!
旋翼和其他转动部位已经看过,主马达电刷是刚换的,尾马达也换了,好闷啊!由于上次飞时主马达的电刷短路烧了驱动的两件4410,现在是用L3830代换的,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别担心,我现在跟你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机器以前可是很好飞的哦!问题出在桨上面,最近很忙没时间仔细调,你仔细调一下,变化非常大。
1.调到合适的桨距(在有升力的情况下,尽量趋小)
2.无双桨
试试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4/25 11:52am 编辑]

混控板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怎样去调主桨面呢?
我的飞达也飞不起来,跟上面的描述一样!
请赐教!

网友:

怎样去调主桨面呢?
这样调:慢慢捏大浆,捏平,要不剪掉一点浆叶的后边缘。要三思哦,剪坏了我不负责哈,呵呵。只留一点角度。总斑竹说了:只要有升力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还是电池跟马达机会大点

网友:

我要跟总斑竹唱句反调,只要电池马达正常,就算双桨达到2CM程度,大力扭动桨叶调大角度飞达都能飞到胸前那么高。  只是再高就上不去了。这是我的飞达。

网友:

要飞到2层楼高可就难咯,调好了可以飞比10层楼还高哦。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主轴弯了

楼主:

我的飞达可以飞到2楼那么高了,不过也还是不知道能飞起来的原因,在家中离地不到半米乱撞了几次后就突然可以飞起来了,推动力习惯了猛推到最大(慢推时机机会顺时针打转,离地后机头对着我就傻啦,不会控制!),以为还是最多飞高半米的样子,不想一下子就撞到天花顶后翻了个更斗摔下来,吓了我一跳,赶快检查,摔断了一只前脚座,尾杆松了,尾桨是向天位置,转了90度。用AB胶粘了一晚,第二天飞,只是一个兔子跳(高半米,远2米)就又断又松了,沾不牢!
请问大伙是用什么来粘飞达的啊?
控制杆还是老样,偏到一边还是校正不过来,为了习惯,我已经改了操纵方式,左手控制机机的十字盘,右手控制动力和方向。
再问我这种情况,从那入手飞啊?现在是乱来,离地目标已经达到,可是控制????还有大伙说的“悬停”????

网友:

呵呵,鼓励你用G2进行练习,然后再飞可能就有感觉了!

网友:

sgyyj,你这样乱飞,我感到惊讶!!!!!不会旋停也敢飞????!!!厉害!看来你是有钱人哦!!!!不怕摔~~~~~要是油动的,象你这样飞李嘉诚也要破产,说不定大浆还会要了你的小命~~~~~!
以前看你的帖子还以为是飞机的问题,看了你的飞行描述才知道你~~~~~~~跟本是不会飞!飞机不能象你这样摔,摔一次也是重大事故。

楼主:

上面的朋友的批评接受,我确实是不会飞!
如果机机离地后能稳定一两秒的话,相信还可以控制一下,至少我在FMS里已经可以比较稳定控制类似飞达的机子 ,但我的飞达离地后就无定向移动,手要死死捏住十字盘摇杆,还往一边偏来校正,一看回正后立即回杆机机又向别的方向偏,稳定不下来,和模拟器飞时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摔了无数,不过是撞天花顶是最严重的了。
要飞油机?还是先飞好电动的再说!而且我也不是“李嘉诚”,“小命”还宝贵!

网友:

其实,我想告诉你,,,,,,,,,,,,电动比油动还难!

网友:

呵呵,小财神道破天机了~~~~~~~~~~! 但他这样我看是决计不可飞油动的,如果有人带还差不多!
sgyyj的飞机没调好是不好飞的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他本人手上还没感觉。飞机即使动来动去只要感觉好也没问题还是能控制住悬停的。
先练模拟器吧,四面悬停练好了再飞真机机~~~~~!

网友:

亏的是电动,是油动你想想后果是什么样的呢?飞机直飞上天,把真飞机都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