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电调原理

楼主(2004-04-12):
我看在电路中,上面的放大器好像是多谐振荡器,产生一定频率的方波脉冲。下面的放大器为脉冲展宽。D1、D2组成
电池
低电压保护电路。脉冲宽度为1-2ms频率50HZ的控制信号经三极管放大后控制下面的放大器,我想上面的多谐振荡器应该产生频率高于500HZ的方波信号,最后在下面的放大器合成输出脉冲宽度可变的高频脉冲。这样,
电机
在低速运转时,会比较平稳。这是我对该电路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我认为不对。
上面的393/2是基准电压提供者(可调)
下面的393/2的说法啊对头。
如有错请指教!

楼主:
上面的应该是振荡器,因为有C3、R5、R7,它们和R8组成多谐振荡器,R8可调频率

网友B:
其实上面那个393是振荡发生器,下面那个393只是个比较器,并没有放大作用。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srhnn在 2004/04/14 09:58pm 编辑]
上面的那个是锯齿波发生器,下面的是比较器,跟据接收机输入的电压来确定功率管的开关时间比例(即向功率管提供一个占空比可调节的方波)跟开关功放的原理一样,不复杂,自己做的话就可以省下不少钱了:)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faf在 2004/04/16 09:12am 编辑]
不论是什么,用上面的输出1脚直接接下面的输入6脚应该更合理些。

楼主:
我也认为"用上面的输出1脚直接接下面的输入6脚应该更合理些。" 不明白为什么2脚与6脚相接。该电路还可以改进和简化吗?

网友D:
三、1脚输出信号通过R7反馈到6脚(2脚),如果直接连过来,2、6脚的直流电位就不对了,电压比较器393也就无法工作了......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