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

楼主(2004-04-13):
目前的飞行器都是利用机件与空气的相对速度,形成机件上下表面的空气压力差,克服自身重力而上升。既便是人们目前研制的所谓UFO也离不开这一原理。
  在地表面(零海拔高度),空气的压强是1标准大气压。也就是一平方厘米上受到1KG的压力(约10牛)。如果有一个直径为100厘米的圆盘,我们设法使其上下表面的压强相差0.1个大气压(下表面压强为标准大气压不变,设法让上表面压强降为0.9个大气压),则所受到的升力就是785KG.既每平方厘米受力100克,这个力量是目前的飞行器也难比的.也就是说,目前我们通过巨大的努力,也只使上下表面的压力差保持在0.01个标准大气压的水平上.
  如何才能使上下表面压力差达到上述的惊人数据?用现在的常规办法,肯定不行.方法就是:电离技术.
  我们知道,空气主要由氧气\二氧化碳氮气等主要成分组成,这些物质呈分子状态.在做无规则的热运动,我们设想我们面前有一个直径100厘米的圆盘水平放置.假设其很薄不计厚度,则其上下表面的压强相等.原因就是因为空气中的分子的无规则的热运动,也就是说:在任一时刻,它们向各个方面的运动的机率相等,其上下表面受到空气中分子的碰撞的机率也相等.
  我们设想让这个直径100CM的大圆盘上表面由金属构成,上面布满尖锐的小针,针与金属表面磁介绝缘,构成一个电容.在金属与小针之间通入高压电场,使上表面附近的空气被击穿发生电离,形成带正\负电荷的离子.在圆盘圆周分布均匀的磁场,并让圆盘绕轴转动,离子在电磁场的作用下作定向移动,并最终被吸收.这样就可以克服空气分子对上表面的无规则碰撞.从理论上讲,只要电场足够强,电离足够充分,应该可以造成上表面接近真空的状态,既上表面压强为0.这意味着升力就是7850KG,而不是785KG.

网友:

理论与实际往往使两回事,假如上表面是真空,那么,金属表面本身就因为下部力量而扭曲啦,你要保持足够的强度,而这样的设计倒不如采用磁悬浮列车的原理更简单:)

网友:

飞碟是不是这样工作的?嗬嗬

网友:

有没有实践成功的例子?

网友: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飞碟主要是利用了磁场原理在各个星球之间飞行会分解,那么,就完蛋了.

网友:

有意思,升压电路不难搞啊。用几伏的电池升到几万伏的电压不难嘛。只是飞行方向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

不见得,电压随高但是电流很小,所以能量其实不到足以毙命的程度啊。碰到被电的抽搐估计倒是免不了啦^_^

楼主:

    这个效应最早是大科学家法拉弟发现的。法拉第在实验室让一个带高压的电容做圆周运动时,意外地发现电容的重量发生了难以觉察的变化。随后在军方实验室向高层展示了这种发现。
    这种成果最直接的实际应用就是B-2轰炸机。多年来各国军事科学家对B-2庞大沉重的机身与其轻盈微弱速捷的飞行姿态大惑不解。因为其安装的喷射发动机根本提供不了如此相适应的推力。其实上面就应用了这种技术。

网友:

这种成果最直接的实际应用就是B-2轰炸机?!
我可以肯定B-2上面绝对没有应用这种技术。

网友:

怎么跟黑客帝国里的飞船一样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xj19822004/04/17 01:35am 发表的内容:
其实设想很多呀,比如说可以用一种装置,把飞船的重力屏蔽掉,这样重力加速度就为0了,只需要极其微小的一个外力,就可以把飞船在接近0秒的时间内加速到光速,因为惯性是因为重力而存在的,那么重力为0,惯性也就没了,人要是在飞船里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么大的加速度而压扁了!
 ...
嗯,建议把“把飞船的重力屏蔽掉”改为“把飞船的质量屏蔽掉”并顺便将牛顿定律批倒批臭。

网友:

不见得看不到吧~现在的科技一日千里 50年前谁会想到计算机和互联网呢。只要人类学会平衡科技、发展和环境、生存的关系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5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会是高科技造就的天堂还是地狱?

网友:

牛!惯性都没了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飞碟的飞行也不难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