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发现一新东西!!!!!

楼主(2004-04-13):
(无正文)

网友:

一年前都看到了

网友:

有意思!和喜路宝的遥控飞碟有点像。是通过控制不同电机的转速来控制方向的吧。这种飞行器有个问题就是不容易确认航线,因为它没有头尾之分。对飞行器来自身说只有相对坐标没有绝对坐标,等在空中飞了几圈以后你就不知道哪是头哪是尾该怎么打舵了。喜路宝的那个是线控的,是靠那根牵引线来确定坐标系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牵引线和飞碟连接处有一个磁铁,环绕磁铁有几个霍尔元件,如果飞碟移动,牵引线会和飞碟产生一个夹角,使磁铁靠近某个霍尔元件,电路根据这个变量计算出飞碟是向那个方向飞行,以便于操纵者操作。这个飞行器不知道是如何做到这点的。我英文不好看不懂。

楼主:

砣螺仪~~~~

网友:

这是什么啊?飞盘?

网友:

我研究过  这是2-3陀螺仪的
注意那个浆颜色不一样的,用来确定飞行器方向

网友:

难度在于自旋问题  有时间我也作一个   有想要的吗

谁知道定制塑料件要多少钱?????

网友:

自旋应该不是问题,四个桨旋转的方向使得反作用力相互之间都会被抵消。我看见了,电路里三个白色厂方块应该是压电陀螺仪。电路部分不简单啊。塑料零件应该能找到现成的。用电直的尾管,强力尾电机,减速齿,再找个合适的桨。支架部分可以用玻纤板做。谁要是能搞成电路部分,机身我几天之内就能做好。大家一起搞吧?

网友:

看到camera叻,HIROBO的飛碟我有一個,很好飛,也好看.在東直拿買的.
這個多CAMERA是攝像頭還是紅外穩定裝置>???
沒必要吧.>>>????

网友:

关于自旋
我早知道浆是相反的,但不能保证100%不自旋
电路不会太难,数字的。
我不会自己做陀螺,可能会用pg03之类的成品。
只是没时间,要考研。
还有,合适的浆不好找,实在不行用木浆

很贵,到国内接近8500.00元人民币

网友:

为了降低制作成本,重心可以做低一些,可以不要陀螺仪。如果只是用来随便玩玩,就一个四通接收器,四个电调,四个钓鱼用的碳杆,四个动力组,和一组电池,就基本搞定。控制两组对角电机的转速差,还可自转。玩高档一点的可加上陀螺仪,可使它飞行更加稳定,加上摄像机并能实时传回录像,就可以作超视距飞行,差不多可以用它来搞间谍活动和恐怖活动了。

网友:

实际上加上陀螺仪是一种半自动驾驶状态
普通人只要风小都能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yao2004/04/14 09:30pm 发表的内容:
为了降低制作成本,重心可以做低一些,可以不要陀螺仪。如果只是用来随便玩玩,就一个四通接收器,四个电调,四个钓鱼用的碳杆,四个动力组,和一组电池,就基本搞定。控制两组对角电机的转速差,还可自转。玩高 ...
这就是前一段我在本坛提到过的引起了驻伊美军兴趣的那种小电直(draganfly)。

网友:

不装陀螺仪估计没戏!电机和电调产生的微小输出误差就能让这玩意空中翻车。四个电机和电调不可能输出那么一致,所以要用陀螺仪自动修正这些误差。除非用一个电机通过皮带或者齿轮传动带动四个桨叶,然后用舵机控制四个桨的变距装置估计有戏可以不用陀螺。所以我觉得这东西难还是难在电路上

网友:

除非用一个电机通过皮带或者齿轮传动带动四个桨叶,然后用舵机控制四个桨的变距装置估计有戏可以不用陀螺

也不能保证 平稳的
一定要用陀螺

网友:

同意!所以这东西卖这么贵,估计它的处理器部分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北航的模型队有做过一台油动的,也用了陀螺,有认识他们的可以和他们联系一下。

网友:

哦 有谁认识???介绍一下

网友:

可能没太多人对这东西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