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尾电机不动了

楼主(2004-04-13):
雷鸟,接收机换成GWS的R6N,发射用JR3810,换了舵机线,尾电机换成商城的碳刷电机,用商城的12锂电,经过调试,飞机终于可以飞了,可飞了不到5分钟,尾电机就不转了,检查发现尾电机上没有电压,应该是混控坏了,现在想找混控里的4410,或者不用混控里尾电机调速,另加调速器可以吗?还有是不是因为碳刷尾电机的电流太大,才造成烧混控的?

网友:

碳刷尾马达的工作电流在1A左右,4410至少支持3A以上电流,所以应该不会烧。还有就是当摔机时油门要立即收到底,不然尾桨可以会受阻,马达就会短路,这是容易烧混控的。

网友:

我也想要几个楼主要是找到的话帮个忙
搞几个给我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4/13 02:09pm 发表的内容:
碳刷尾马达的工作电流在1A左右,4410至少支持3A以上电流,所以应该不会烧。还有就是当摔机时油门要立即收到底,不然尾桨可以会受阻,马达就会短路,这是容易烧混控的。
谢谢斑竹。经检查4410是好的,是线路板烧了。当时正在调试采用副翼和升降的混控,并没有摔过,调完后想试飞时尾电机就不动了,之前还是正常的,只是感觉它产生的风的力量好大转速很高。请问斑竹会不会是下面的问题呢?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7&topic=2608&show=0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碳刷没有装转子前是有一定的角度错位,但由子转子本身较粗,安装上去后,碳刷就处于正常的位置了,而不会是拆下来后看到的那样的位置。你可以不装外壳只装转子在尾盖上看看碳刷的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可不可以接一个过流保护?电流超过3a自动断掉?

网友:

电动也就在1A左右,不可能达到3A,2A都不可能。

楼主:

昨晚回去重新装好尾电机,接7.2V电池后测电流竟然是10A,当时电机是转动的而且发热严重,应该是电机有问题吧?

网友:

快短路了!混控还正常吗?

网友:

根本不会上10A,就算是接上主马达一起转,油门推满,11.1V锂电,也不会上到10A的工作电流,呵呵,测量方法是否有误差?

楼主:

我是用电池串了电流表后直接接到尾马达上测的,没通过混控,马达肯定是有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