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的频率问题

楼主(2004-04-14):
请问是不是高频的晶体不能用在低频的发射机上?
例如火鸟
遥控器
不能插72兆的晶体!

网友A:
不可以

楼主:
请问:是不是频率越高越好?

网友A:
好像是。但是一般遥控模型72M和40M甚至35差异不明显。
不过空模都是建议用72M的,这也是法定空模频率。

网友B:
高频电波的传送是直线的,低频电波可以绕过障碍物并沿地表传播,频率的高低各有优缺点,也不能说是越高越好,要适用才行,一般是在地上和海上玩的用低频(可能会有障碍物),在空中的用高频(没有障碍物),

网友A:
这个解释最专业!

网友C:
顶一下 又长知识了

网友D:
你说法定空模频率是72M
但我上一年在BJ航展时拿了一本JR的产品的书
里面飞机也有用40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