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04-04-14):
昨晚回家又仔细的检查了一次混控,拆了4410后发现印刷板上在4410的底下有条线应该是因电流过大而烧断了,就加了一条引线至主马达的正极上,装好4410后尾电机上有电压了,(vidct前辈真是有经验,谢谢了。)可有电压后尾电机还是不转,就将尾电机拆开来看,发现尾电机的碳刷好象不对:碳刷没有相互对正,而是错开的,请看下面的图片,那是不是因碳刷的位置不对造成电流过大呢?而且整流子也是黑黑的,我可是断断续续的只用了不到30分钟,      碳刷的位置怎样才算正确呢?我是菜鸟,对这些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

碳刷在没有装转子前是有一定的差位间隙,装上转子后就是正确的尺寸,不信你直接把转子装在尾盖上,不要装外壳,看看它的碳刷是否吴相对的位置把整流子包起来?

楼主:

装了,可就是不对称,请发张图看看标准是怎样的,最好能照到尾盖上定位的凸点,谢谢斑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