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风400

楼主(2004-04-14):
我的旋风400 配华迈B2025/2700无刷电机,Jeti 18-3P 电调节,10T主齿,7.4V2600mAh锂电,螺距 0-6-10度,但是飞不起来,油门推到最大好象要飞起但又起来,请教各位前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电压太低!至少应该使用3Cell 11.1V的组合,保证一试就灵,不灵找我退票。;)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4/14 01:42pm 发表的内容:
电压太低!至少应该使用3Cell 11.1V的组合,保证一试就灵,不灵找我退票。;)
不知道11.1V1300mAh锂电行不行(飞雷鸟的电池).

网友:

vidct说得很对,电机转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