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news to RR!!!

楼主(2003-04-24):
先豪的
遥控器
可以"FMS"
模拟器
上..
請看看圖...
connect to Printer port!!
Blue wire for pin 10
Black wire for pin 18
it's easy..^_^

网友A:
太好了!谢谢!
但我还没有接触过模拟器,也不清楚他的接头结构,改装复杂吗?该完后还可以用在其他遥控器上吗?

楼主:
to RR:
改裝十分容易!!!
但只能用在FMS模擬器...
接头结构...你可看到圖中的”黑色和藍色”線嗎? (加上去的)
如果你拆開了遙控器便知道了..
想辦法引”黑色和藍色”兩線到”印表埠”(LPT port)

网友:
LPT上是接哪两个空呢?

楼主:
10 & 18 !!

网友:
了解了,谢谢!

网友B:
FMS模擬器只要两根就可以了吗?

网友A:
FMS模拟器和G2模拟器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