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尾电机太烫了,是否不正常?

楼主(2004-04-14):
我用的4200普及版,9.6v800MAH的
电池
,自制了一个小散热片,但是连续飞上3分钟就明显感觉尾
电机
出力不足。往上面滴一滴水就可看到有烟雾升起!很烫很汤!是否不正常?
我把尾桨剪断了一点,不知道是否影响尾电机!!以此请教各位大侠!谢谢咯!:)

网友A:
没这样烫吧,有双浆/?

网友B:
太正常了!

网友C:
如果烧了 就更正常了

网友D:
你将电机不接混控,直接接电源看看电流是多少,vidct斑竹说不应该超过2A的,要是超过应该是马达有问题。我的开始时候也是象你说的那样很烫,后来坏了拆开看里面的碳刷都不是对称的,调好再测虽然电机是转的可电流竟然是10A,而且滚烫,应该是电机的质量有问题,现在我将4200的碳刷拆了装到原装的坏的尾马达上,昨晚试了试还算可以,空载是200mA,装了桨后是700~800mA,而且力量也足够,就是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E:
哈哈 我昨天也是,拆了一个四驱车的电刷装上,转倒是转了 烫的吓人都出糊味了。下午我去中关村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合适的电脑散热器风扇直接装上。那玩意应该耐用。有没有老鸟试验成功的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