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飞机谁喜欢?

楼主(2004-04-15):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4/14 08:00pm 编辑]

不做齿轮的,全改成皮带的,^_^

旋翼头参考这种设计,但是总觉得比较累赘,还是觉得MS的好,还有待改进,未定版.

皮带部分参考这个的设计

机壳参考这个我觉得很COOL!起落夹也觉得很COOL,照搬了

半成品

因为设计制作问题目前只能用齿轮传动的,而且重量大很多,我准备改成有机玻璃板而不是铝板,中间的空间加大一点放皮带轮,尾管也得换大一点的,至于尾巴部分与传统的皮带传动一样.

各位谁有意见请尽管拍砖头,别客气.

网友:

设计的不错啊!没有平衡翼
尾浆也是皮带传动的吗?
渲染的不错呦~还用了gi啊。是用aw建模渲染的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4/14 08:12pm 编辑]

全部皮带传动,做齿轮太麻烦了,而且价格又高,马达放上面还是下面还没确定,如果做成矮机身的话就放上面,高起落夹的话就下面,有大浆和副翼的,只不过没有画上去罢了,呵呵,太多面的话在我的PIII赛样上不好渲染啊,不过不是AW建模,俺建工业模一直用RHINO的,不过现在这个不是设计稿,是草图,等定下形状之后先用线切割加工翼套测试性能.没有问题的话,就量数据用AUTOCAD做模具的设计.
另外,我上面的也不是RHINO做的,我用RHINO做工业设计,象这样的草图,我习惯用LIGHTWAVE来做,很方便的,上面的做完才用了20多分钟,带渲染出成品图一共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现在知道LIGHTWAVE有多厉害了吧?我渲染的时候还没打开光线追踪反射和折射,阴影也没打开,而且也没用反射面,只是调白色背景颜色渲出来的,直接用灯光模拟GI,然后软件模拟光斑,骗到你了吧,如果开LW的GI的话,我估计10分钟左右一张图片,不过加上去锯齿的话,可能要半个小时,太慢了 ^_^

楼主:


网友:

皮带传动方便,噪声小,但谁能设计出用于航模的大扭矩电机来直驱就更好。这样的草图用多边形建模很快。非常自由方便。

网友:

原来同行不少吗?多是搞3D的啊。(不是3D飞行噢)

网友:

是啊 呵呵~~
kosh你的全金属ms机开发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上传录像啊?

网友:

他啊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