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练机体会

楼主(2004-04-15):
事情真是有点怪,对头练得较为熟练了,居然出现了两次在对尾的时候错舵摔机,有点走火入魔了。
有点不太明白,飞航线总在是在认为最容易的时候失败。我都是将较远对尾的电直给右尾舵,随即微推升降舵加点速度,飞出一点弧线后再加点右副翼,一般能姿态较为平顺地拐出个小弯,以左侧飞到跟前,只要在自己左前方再转个右弯变为右侧飞行就完成一个圆了。按先前左侧悬停及跟前8字飞行练习这可以说是很容易的,可几次尝试都在这时失败了。看来要飞好小电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点都偷懒不得,道路漫长呀。
良好的稳定性极为重要。精确调整好的稳定翼能让电直在水平方向上变换方位时表现稳定,减少大幅度偏摆的出现,操控较为容易,感受深刻,得利于进步。
良好的高度控制非常重要。小心翼翼地加油面电直没多小升起的意思,或者推一点点油门就不住的升起,这样都会分散了注意力,影响水平方位的操作。只有要多少有多少的高度控制才能让电直脱离地效稳定地飞行 ,又不会爬上头顶,造成压力,可以大胆地进行水平动作。
找个阔点的无风的地方大胆地试几次,可能会发现新动作并不象小心翼翼地操作时那样困难。突破心理障碍进步就加快。

楼主:

今天无风,就到外面空地飞了半块电池。经过两次激烈的偏摆,圆圈不能闭合的原因就很明白了:右手副翼舵量没把握好。于是刻意放松右手。情况马上就有好转,难看的飞行路线终于闭合了——由于注意力都右手上,所以前大半个圈也失去了曾有过的圆顺,整个过程也很没把握。在接下来的飞行中这个不规则的闭合曲线渐渐修正,慢慢露出点圆形的样子。在电池快完的时候,小电直帖着地面轻快地连续绕了两个半径约3米的圈,还颇圆的呢!尽管这是特殊情况下的偶然成功,但这是始终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端。
再次感受到,宽阔的空间对技术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影响。它能让电直有足够的余地回旋而持续留于空中,让你有较多的时间看清你给了什么样的舵,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

网友:


网友:

宽阔的空间可真不好找呀,找个7mX7m的室内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