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伏配Monster 4200可以么?(不想换电池呀!)

楼主(2004-04-16):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4/25 10:29pm 编辑]

先豪电直上周日买的,每天练20来分钟,今天就烧了尾马达了(电刷断了)。问一下玩过的前辈,应该能用多久的?主马达也是这么短命么?

网友:

很正常 尾马达是消费品 用炭刷的会好的多
主马达也是消耗品 不过比尾马达好些 原配尾马达的电刷跟头发一样细:(

网友:

还要注意在飞机摔倒后立即收油门,可以减少对电机及电路的损害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4/16 09:40am 编辑]

请问配哪个型号的长效尾马达、主马达合适呢?(电压是原配8.4V)
换了以后可以达到多长的累计工作时间?

网友:

太正常了。可以自己用280电机的碳刷改换N20的电刷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4/25 10:25pm 编辑]

唉,又烧一个了,真的是一周一个呀。
如果换Monster 4200尾马达配9T齿轮(原配是8T),可以用在8.4V的先豪上么?(因为才买的两块电池,我不想废了呀!)

网友:

中山那里?
(我也在中山)我的尾马达也要换啦!你那里玩电直的人多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4/25 10:51pm 编辑]

中山石岐区,刚开始玩小电直,别的模友我还不认识呢。
烧了第一个尾马达后找飞扬买了4个备用,不过一周一个的烧下去真的受不了了。

网友:

最长寿的尾马达只有用碳刷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4/25 11:59pm 发表的内容:
最长寿的尾马达只有用碳刷的
可是Monster 4200是12V的呀,你觉得改成8.4V配10T、11T齿轮可行么?

网友:

这个马达虽然说是12V,但是可以在8.4V下用,效果是一样的。只是说电压越高,它的性能会越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4/26 00:39am 发表的内容:
这个马达虽然说是12V,但是可以在8.4V下用,效果是一样的。只是说电压越高,它的性能会越好。
您的意思是配8T的齿轮就可以了么?
谢谢老大的耐心教导!

网友:

可以的啊

楼主:

昨天又烧一个原厂尾马达,终于换了Monster 4200,配8T齿轮、8.4V电没问题,只是微调了一下混控比例就行了。(不用老怕换尾马达了,谢谢Vidct老大!)

网友:

不客气!

网友:

7.4v可以吗

网友:

锂电就没问题,镍氢就不要试了,飞机都升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