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4-16):
请教各位!!数码相机拍完照片后,尤其是320万象素以上的图象如何降低容量上传图片呢??

网友A:
在Photoshop里面把分辨率改成800 x 600以下分辨率就可以了。

网友B:
用ACDSee 5.0很方便。

网友C:
在ACDSEE4.0有个“编辑”的按钮,按了后选“调整大小”的按钮就可以按需要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