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新型无刷!

楼主(2004-04-17):
Faulhaber集团的直流无刷电机,共分为 内置电子换向无刷电机 与 无刷伺服 两大类,同样采用System Faulhaber® 专利技术的空心杯斜绕组转子。前者无须专用的驱动电路,仅用普通直流电源即可驱动,使用极为方便;后者具有极好的伺服特性,与不同的驱动电路结合,能满足不同需要。
---无须专用的驱动电路,仅用普通直流电源即可驱动,使用极为方便----
不知道咱们能不能用上 价格如何 还有它是如何调速的?
http://www.u-motor.com.cn/BL-motor.htm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其实就是大型的空心杯电机,转速快,但是扭力不足,适合用在微型模型上,至于小电直,目前还用不了,因为扭力不足

网友:

空心杯电机也是有刷电机

网友:

感兴趣!

网友:

你不明白我说的,我见过这种电机,所谓的空心杯里有两个不同极性的磁场,而杯子里面又是一个两极磁场,中间的就是线圈,简单点说在线圈里面和外面各有两个不同的磁场,后面的不用我说了吧?

楼主:

还是不明白原理。--内置电子换向器--就是说还是需要驱动电路,只不过它给集成到了电机内部?这种电机用于驱动电直的尾浆岂不是很理想?那个网站上介绍说配行星减速齿轮组可以用于电动假肢、自动化及机器人、模型火车、赛车、航模的。

网友:

打个电话问问!~~~`看起来很不错!~~~~真能用到电直上就爽了!~~尾电机就不会老是挂吧!嘿嘿~

网友:

我看过他们提供的技术数据了,用来做主动力的话,根本不可以,因为每CM的扭力值实在太小了,我算了一下,除非换成300齿的大齿轮才有足够的扭力上去,这样的话,就麻烦很多了,不过作尾电机真的很不错的选择,我不知道我的算法对不对,而他们的需要电变的无刷动力就可以满足要求,况且最主要一点就是,作为精密机械的领先者德国人到现在也没采用这种方式做动力组,说明这种动力组目前还是不适合用,而且说真心话,如果这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在中国能普及么,太先进的东西必须高价销售,等研究成本回来之后才能便宜,手机的价格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是,价格真的是大家都能接受么?用在机器人、电子设备上的零件根本就是属于那种可以不考虑价格高低的东西,能便宜么?怀疑哦:)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icro在 2004/04/19 11:40am 编辑]

空心杯电机不会是无刷电机,空心杯电动机采用的是无铁芯转子,将电枢绕组用环氧树脂固化构成杯状转子(名字的由来),彻底消除了由于铁芯形成涡流而造成的电能损耗,其重量和转动惯量大幅降低,惯量低、效率高、寿命长、响应速度快、伺服特性好,能量转换效率很高,最大效率一般在70%以上,能量密度相当高,如果有合适的型号,作为主动力电机是很爽的(不过价格太贵  )。
但是无刷电机是不可能采用空心杯结构的,无刷电机的转子是永久磁铁,电枢绕组是定子,绕组构成杯状转子?那还怎么无刷换向啊 ?

楼主:

确实是无刷的,你自己去他们的网站看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icro在 2004/04/19 06:03pm 编辑]

我看过了,网站上说它采用了空心杯斜绕组转子,注意:是绕组转子
但是在数据手册中,FAULHABER公司并没有说它是空心杯电机,其转子是“一个稀土永久磁性材料制成的磁缸”,
三相空心杯绕组只是作为定子绕组,空心杯电机的主要特点就是三相空心杯绕组转子,这样才能获得低转动惯量的优势。其他的特点是无槽型电机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