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半可调”大桨夹头的补充---试飞图片

楼主(2004-04-18):
昨天发了一贴,废物利用,制作“半可调”大桨夹头,今天晚上tiger-gz和banana1072模友来试飞,效果不错,为了更佳美观,最后又重做了那个凹型零件,将它翻过来安装,这样大桨的高度就降低了,比原来好看了!试飞过程拍了些照片......
1、大桨夹头装上了“tiger-gz”的飞机......

2、离近点看看,哈哈,大桨显得有点高......

3、tiger-gz模友在试飞,感觉挺爽......

4、小电直稳稳地悬停,大桨角度调整十分方便......

5、banana1072模友也准备上场,正在调整大桨桨距......

6、banana1072的飞机飞起来啦......

7、重新做了这个凹型零件,参看昨天的帖子,现在将它翻过来安装......

8、两边装好“半可调”大桨夹头......

9、装上banana1072模友自己做的木制大桨,桨叶安装平面降低了,现在看上去就比较美观啦......

10、再次进行试飞,效果非常好!banana1072先用螺距规将一边桨叶定到7.5度并紧固,另外一只以此为基准,只需调整两三下就完全消除了双桨,调整桨距确实非常方便......

11、小电直爽飞中......

lxd1954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4/04/18 07:36am 发表的内容:
昨天发了一贴,废物利用,制作“半可调”大桨夹头,今天晚上tiger-gz和banana1072模友来试飞,效果不错,为了更佳美观,最后又重做了那个凹型零件,将它翻过来安装,这样大桨的高度就降低了,比原来好看了!试飞 ...
绝对的电直DIY第一人,下次回家一定登门拜访!

网友:

顶啊
以后有会我也去拜访下
电机的双奖问题的确不好搞
我的每次都要调
我有一原配电和一里电
每次玩之前就用原配电来调双奖,调好了原配电也差不多了
:《原配电也就只能这样用罢了

网友:

刘老师,你这样改的话,干脆把桨夹改成可以移动的,由于嘉宝的十字盘内孔比较大,中间有一个空心的金属管子,你可以在管子下加一个轴承,然后做一个套子来上下推动这个套子的移动,套子的另外一头就用来推螺距,这个就是PICCOLO PRO的旋翼头设计方式了,这样的话,嘉宝的主轴就要加长1。3厘米就够位置了,再加一个舵机就可以实现嘉宝的3D飞行了,我手上刚好有10根符合规格的硬度是70的高碳刚主轴,是我用来替换我的PICCOLOPRO和MS的主轴用的,我送您一跟您要不要试试??

网友:

狂顶!!!!

网友:

什么时候我们能有那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