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小机都有。

楼主(2004-04-18):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4/18 11:47am 编辑]

我用手抓住PICCOLO,开动电机大浆在转的情况下,打左副翼十字盘很精确的做出反映,大浆形成的盘却不是向左偏是向左后,升降舵也是十子盘向后大浆是向右后的。以前飞达也是的但飞起来却感觉不到。不知道大机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是小机才有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大的小的都是这样的!呵呵

楼主:

那按道理大浆向不精确的方向偏,飞机应按不会向想的方向去啊,为什么飞时候我感觉不到呢.

网友:

这是陀螺进动效应

楼主:

为什么飞时候我感觉不到呢

网友:

你能感觉得到的。如果你的对头悬停不是非常的熟练(假设),用左手托住起落架举到眼前,右手加油至电直刚刚能离开掌面,放开左手,调整正常的电直此时会向左侧移(从电直角度),打右舵修正,此时电直在停止左移的同时,会伴有后倾的动作。但我的观察刚好与你的相反,不知是不是我弄错了(我用飞达)。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操控本能地纠正了这种篇差。

楼主:

刚刚小飞了一下在飞的时候的确不怎么能感觉的到。反向可能是我记错了。

网友:

应该不是所有电直这个样吧。将小电直的大桨拆去,把两片稳定翼调出相同的正迎角。这样稳定翼旋转时就产生一定的升力,相当于一个宿小的大桨,而它的倾斜方向与倾盘完全相同。某些电直有翘翘板旋翼头,大桨的运动方式与稳定翼没有不同,也应该不会有这种偏差。

网友:

都是这样的!不会绝对的向打舵的方向斜,不信就试试,我也希望能找台不斜的。呵呵

网友:

我见识少,只想到就说说,呵呵。

网友:

确实有各位楼主说的那种情况!
我的解释是:大桨是顺时针旋转的,当未打舵时,各个方向的气流平衡;
当打右倾舵时,由于大桨顺时针旋转,故刮出的气流就有一点偏向机身左前方,所以机体就会向右后方倾斜了。其他方向偏差的道理也差不多。
不知这个解释有无道理,请各位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