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dit

楼主(2003-04-27):
我的飞达起飞前总是向左移,还有尾浆控制反向,怎么调节?

网友A:
其实所有直升机包括真直升机在起飞时都会有向左前方飘移的现象,这是正常的。这一现象是由尾桨的工作特性造成的,弥补方式是在起飞时略往右打副翼。
尾桨控制反向?!好办!把遥控器的方向舵设置成反向就OK了!

楼主:
我用的是振华的PCM机,就是飞达五代,上面没有反向调节。是不是我没有找到地方?
为什么我的振华PCM遥控器不能在Fly master和FMS等模拟器中用?

网友A:
明白了,其实是你的操作习惯问题,打方向应该看机头,打左舵时,机头应往左移(即逆时针),反之往右。D5版应该带有G2模拟器,这个软件比FMS更好,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老板太黑,只给我了一个tru-flite. 我倒好想是G2哟,G2要安一得多噻。。。还有,连快递费都是我自己出的,哎,手痒了没有办法(说好了是她出快递费,我自己出了二十元)。不过今天下午我还是飞起来了,终于飞起来了,高兴得很,为此还喝了一杯小酒,不中意的就是飞机不怎么听我的使唤,在空中也不敢用舵,哈哈,,谢谢你的关心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