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飞电直有点象闯心理关

楼主(2004-04-19):
你越是不理会摔要的压力,就会越放松,它就越稳定,需要的给舵越少,你就越容易作出正确和恰当的反应,飞行越容易,进步越快。自飞完第一次圆圈后,每飞一快
电池
我都会感觉到技术多少有点进步,现在我已能在我那10平方的办公室内连续地正反向绕圈了,原地慢打转或有一米半米的直径都行,蛮感到点悠闲感。摔机还不能少,大桨都打得不象样,可事实上我的每点进步都是摔出来的。一块700ma的氢电飞完摔上十次八次非常正常,钢丝做的稳定翼杆也是扳直了打弯再扳直,反复上十次,跟大桨稳定翼一起频烦调整。至于机身,现在我根本没有会摔坏不能再用的想法,只有对左手充满信心,总是坚定地前推侧压,不停地驱动电直前飞转向,右手侧“退居二线”,必要时或压点副翼修正侧移,或调点油门改变高度。可是我的飞达也确实牺牲得够惨了,旋翼头控制机构上每个连接都已经十分松动,碰一下都可能脱开,可是,稳定性丝豪不觉有下降。

网友:
haha,功就是练出来的,要向你好好学习。还有初学者要在地方大点的地方,不要紧贴地面很难飞的,起来50CM就好了千万不要在地上拖来拖去。

楼主:
我觉得自己多少有点蛮于,大家应该有更好的经验。

网友A:
我觉得飞小电直要心平气和!
这点很重要!
因为玩这东东少不了围观者,他们一旁无知的言语是我们首先要忍受的:“怎么老飞不高呢,1000来块就这样???”晕倒!他们以为放风筝啊………???
不理他们!走自己的路!
不过也确实别飞太低了!初学者一般都不敢飞高,怕摔。起码要飞出地效高度,大概两个飞机的高度。这个高度对初学者是最合适的,不要被围观者怂恿,心浮气躁飞高,最后摔机反而更会惹来无情的嘲笑!!!
切记——心平气和!!!

网友B:
细致调整,勤学苦练。我的对头旋停也勉强可以了,还久不久摔一下

网友C:
唉,电直的驾照可真难考呀!才买E-Sky几天,就摔坏了两个小件,好在可以用502粘好,这东西老是一启动就贴地往左拖行,一但离地20cm以后就往右飘,再接着就到处飘,我把摇控器的微调调了好久,但都调不到垂直升降:(
这是正常的还是我的微调没调好?

网友:
其实电动的压力要小很多了,除了飞机会受点伤外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而油动的就要复杂的多了,其最简单的油动的威力都远远超过目前流行的电动飞机,上天后更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如果炸机,多半是无法修补,所以还是电动的压力小。
直升机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垂直升降,除非你的飞机性能很好,你的工夫也很好,因为在没有电脑模拟器出现之前,悬停的练习至少要花上半年到一年时间,甚至有的人要花两年时间练习悬停,才会达到我们所看到的稳定上升的地步,这些都还是每天练习,一练就好几个小时的搞法。
所以应该这么想:我们短短的练习已经可以做到离地悬停,已经是进步的很快了,另外千万不要以为有电动的就不需要靠模拟器练习了,其实模拟器练习的是一个条件反射,当你能很好的控制你的左右手的时候,悬停将不再是难事,甚至不需要思考就可以随心做动作了,那时候,你将会感觉到,你的飞机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要不停的修舵,哪有飞起来就一直不动的啊,直机就是会到处跑,你悬停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住他呀。

楼主:
我现在是比较放胆地在办公室七弯八拐,略略有点自由自在的感觉。有压力的飞行死位减少了许多,摔机的次数和强度也大大减少。这都得益于近期不断的摔机和调整,代价是打弯了十数根自行车钢丝翼杆和报费了一个旋翼头。

网友D:
才一个旋翼头?羡慕!我的佳宝废了至少7个旋翼头,不过后来换了雷鸟的旋翼头就好多了,结实!用车条做平衡翼杆确实不错,最好比原来的长一些,稳定性和操纵性更好。自行车车条用煤气火淬火一下感觉刚性更好些。

网友C:
旋翼头??原来要费几个才可以学会的呀?难怪我没学会了,我还没摔坏旋翼头:)
觉得用模拟器玩会稳定好多,因为在电脑上的小电直很容易调平衡,但一到了真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