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努干:有兴趣一起研究一下

楼主(2004-04-19):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4/19 11:36am 编辑]
不好意思!最近对支那一词敏感。忘了是直升机型号

网友B:
你先了解一下直升机历史你就知道了!他的老家在USA。肚子里能吃很多东东的家伙!

网友B:
楼上老汗:你这是用2架雷鸟改的吗?

网友:
支努干是一种直机的名字哦

网友C:
是能载好重东西的直机

楼主:
用了3只舵机,一只单向调速器,没有陀螺仪。旋翼直径415MM。
现在的问题是反向高端升力不够,可能是螺距太小因为电机只是微热(我用普通大浆在电吹风下硬板过来的)3/4油门处低端震动加大以至于不能全油门,所以目前只能做地效飞行。请问我是加大螺距好还是减小减速比好?多大的旋翼直径较为合理?

网友D:
厉害, 说说是怎么控制的, 一个接收机吗?? 各舵机怎么安排?? 可以的话我也做一个:)

楼主:
控制方面:一只舵机联动方式控制两个机头前后倾,另外两只舵机分别控制两个机头左右倾斜(这样转向手忙脚乱,我以决定去掉一只舵机,只用一只舵机联动控制两个机头,一个机头左倾时另一个机头右倾,这样单手就可以转向,还可以加驼螺仪)

网友E:
[这个贴子最后由6cg在 2004/04/19 11:34pm 编辑]
请问怎么控制侧平衡?
感觉用分别控制两个机头左右倾斜只能让它转弯却不能保证它侧平衡呀。
是不是加了混控,就是机头可以左右倾斜又可以同时向一边倾斜?

网友F:
曾经想做,但是要找两个机体,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