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驱动大桨的电机

楼主(2004-04-21):
开关磁阻
电机
是一种新型的电机,具有功率大、体积小的优点。
我设想了一种电机,由12极内定子驱动16齿的外转子,定子分成4部分中间加入4片钕铁硼磁钢。驱动电路为三相桥式电路,与无刷电机相同。
我想它能够产生低速大转矩的驱动能力,来直接驱动负载,省去齿轮减速机构。它每个周期的驱动电流使它转动一个齿,转动一圈需要16个周期。与其它电机相比具有更低的转速和更大的转矩。比如,光驱电机内定子9极、外转子12极(6对磁极),每个周期的驱动电流使它转动一对磁极,转动一圈需要6个周期。我拆过一只软驱电机:内定子15极、外转子20极(10对磁极),每个周期的驱动电流使它转动一对磁极,转动一圈需要10个周期。最近在网上看到的外国人改造的软驱电机有内定子18极、外转子24极(12对磁极),每个周期的驱动电流使它转动一对磁极,转动一圈需要12个周期。
我想把这种电机的轴做成空心的,先用一只电机引出一根细长的轴,穿过另一只电机的空心轴两只电机一上一下重叠在一起,一只正转,一只反转,直接驱动两套旋翼,做成共轴式直升机,省去齿轮减速机构,使结构更简单工作更可靠。

网友A:
大力支持

网友B:
我自从看过一个国外网站上的软驱直驱大浆装法以后也是一直在动这个念头,只是我拆出来的软驱太重,要想办法减轻重量,我还找到老的5寸软驱,里面的结构更好,但是更重了,最好是能定做硅钢片,齿的间距和光驱的差不多,但增加3倍的齿数,直径比3寸软驱小一些,这样的力矩应该就可以直驱大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