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RD6000遥控器,想DIY电直,请摸友给个配置!

楼主(2004-04-21):
我有RD6000(PPM/FM版)遥控器,想DIY电直,机体用嘉宝。请问:1、接收机、混控、陀螺仪选什么型号的?2、还需要哪些配件?3、混控和电调是不是同一种配件(对电直很菜)。

网友:

1、接收机可选用飞高的,但说不好飞高接收机和你的RD6000(PPM/FM版)遥控器能否兼容,混控电调可用飞达的,陀螺仪用PG-03。
2、配件吗,当然要多配两组电池啦,还有主马达,尾电机(尾电机较易损坏),要是初学者,免不了磕磕碰碰,大桨、尾桨、脚架等有条件准备点......
3、混控电调对飞达、雷鸟等而言是同一种配件,佳宝是四合一,接收、陀螺、主马达尾马达调速、混控都做在一块PCB板上,先豪是三合一,接收机是单独的......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