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 MS700 的最新 3D 旋翼头,谈谈它的性能和特点

楼主(2004-04-22):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是比原先的多了一个V头——安装不同的油机上的混控臂。反应应该是更快。

网友B:
关于3D比不上PICCOLO PRO灵活,这个一直是MS的一个心痛,因为PICCOLO PRO的设计上,比MS的反应更快,现在MS加了这个设计,应该能赶上PICCOLO PRO的了。至于MS的3D到底比PICCOLO PRO弱在哪里,你们看看关于MS和PICCOLO PRO的录象就知道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MS在做3D的时候反应比PICCOLO PRO更快的,相反PICCOLO PRO的录象里都是非常疯狂的动作,而MS的录象就没有出现过比PICCOLO PRO更加疯狂的,都是中规中矩的。

网友B:
但这样的设计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太灵活了,导致飞航线的时候不好用,不过这样设计很好,想疯狂一下的话就装上,想规矩一点就拆掉,其实现在的MS都可以改装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