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仁兄帮帮忙:我的feda有什么毛病?

楼主(2004-04-22):
[这个贴子最后由faf在 2004/04/22 11:42am 编辑]
请各位老大判断一下,不胜感激!现象如下:
1、开机后主、尾
电机
不转(电机都是好的),电调红灯闪后发红色平光。
2、拆下电调直接接电,红绿灯交替亮。
3、其它
舵机
可控。
电调见下图:

网友A:
和我烧掉的那个一样的毛病,接上马达后,推油门马达不转,但舵机都可以控制,应该是烧掉了。后来我重新买了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果真如此的话,我头大了!

网友B:
怎么会烧掉呢?用多少V的电池?

网友A:
我的那个是因为固定主电机的螺丝太长了,卡住了电机转子,然后我一通电,这时电流一大,就看到一屡清烟,接着的事情就是再买一个了,新的买回后,都不敢装,有心理压力,接着就全机检查一遍,偶然转了一下大浆,但却转不动,后来才发现是主电机转不动,拆下后一看,螺丝直接卡住了电机转子的线圈,导致马达卡死,通电后电流一大就烧了,你也检查一下,注意检查的时候用坏的,别用新的,不然又烧一个就没办法了。

楼主:
to leeman:
我的电调损坏原因不是你这种原因,但也搞不清楚。前一阵舵机坏了,刚邮购两个舵机要装,却发现此毛病的,不头肿才怪!
to 和尚:
8.4v,黑匣子未找到,原因待查。

网友C:
如果是卡住了电机转子的情况烧的,可能可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