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仁兄(放电问题)

楼主(2004-04-24):
各位前辈:
请问先豪镍氢
电池
放电用的调压器是不是万能表上的?哪里有?找了好长时间,有没有其他的放电方式
敬礼

网友A:
可用12V摩托车或汽车大灯灯泡,放电电流大约2A,转向灯约500mA左右。
lxd1954

网友B:
注意 每個電池放電不能低於 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