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确切的一个空中断电版本

楼主(2004-04-25):
是混控板上插油门通道的插头上的信号线与弹簧夹头压接不牢,线头松动造成的!我的机器是用3克接收机和非标准插小插头,新机时就偶然有这种现象,后来有一段长时间没有发生,在较早前的一次摔机中用502粘好的电路板盖甩开,之后摔机频繁。机机经常从米几高突然端端正正地掉落地上,发出嘭然大响,真的对内心有极大的震撼。经过一翻检修,现在暂时没这事了。

楼主:

追踪一下过程。振动令接触电阻偶然增大甚至断开,混控收到的信号瞬间变小或消失,执行信号缺失保护,停止输出。接触可能马上恢复正常,信号也恢复正常,但此时发射机仍处于一定油门状态,混控进入开机保护状态,于是飞行中的机机就掉了下来。试验证实,只要油门或方向通道中任意一个信号断开一下,这种保护就会出现。可以推断,强烈的干扰也可能让信号短暂混乱或丢失,从而出现相同现象。
我觉得这种以信号为依据的保护对于电直来说是不尽合理的。干扰不可能没有,要是收发设备好得能不受干扰,这种保护也就没必要了。它至少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干扰,不至于马上就摔机。其实象一般电调那样,以通电为保护依据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观察还发现,即使换上刚充好的电池,并把大桨除下,只要加油过1/2多一点,混控的指示灯就由绿变红;退过这点又由红变绿。位置非常固定,并与升力突变的油门位置相同。看来这1/2过点的油门是飞达电调特性的一个转折点。

网友:

丁页

网友:

准备用gws PHA01飞e-sky,看来也要试验一下再上。
感谢兄弟把飞行的感受和体会都共享出来,让我们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