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尾马达修复记

楼主(2003-01-13):
这批马达的品质似乎比较糟,飞到第3天,尾马达的电刷就磨坏了。虽说马达本身不算太贵,但加上邮费、时间上的折腾,让人感到真是不爽。如此下去,大家就只能对你说bye bye了!厂商的眼光长远点嘛,量上去了,还愁没钱赚,怎么老琢磨着生产些易损配件,从那些本来数量就不多的玩家身上榨油水呢。还好还好,玩模型的人也非等闲之辈,各自的高招、手艺,那可不是一般圈外人能比的。下面就来说说我是怎么修复飞达尾马达的。
尾马达的损坏是因电刷磨断而引起,排除电气性能不谈(无法谈,要达到相应的功率,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只能靠增大电流的方法),主要原因还在于材质的选取上。基本上可以初步断定现在这批尾马达的电刷材质无法满足功率上的需要,因此出现过早磨损的情况。解决办法除了更换新的,再来就是更换质量更好的电刷。
我从CD-ROM上的伺服电机上取下来电刷两片,其外观与尾马达原配相似,但长度较大。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两片细小的电刷弄下来,再焊拉到尾马达的相应位置!首先要将尾马达尾盖打开,将原配电刷连同焊接基座一同取下来(焊接点的锡取尽,往内推即可取出),原配电刷似以冷焊方式与基座相连,用点力即可掰下。再在连接面铴锡,并在替换电刷的焊接面铴锡,再将二者对接加温,好相熔连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这是精细活儿,有待大家多磨练磨练。
将焊接好的电刷连同基座装入尾盖,再对电刷进行造形,装入马达后,即可恢复正常运转。至于寿命,还很难讲,目前正在试飞中,且听后续分解!……

网友:

好!等待测试中!

网友:

造福模友呀!。可以把那些比较精密的东西中的小电机的电刷也试一下,比如日本随身听、软驱,光驱。。。。。。。。
我的还没坏,等坏了,我也来研究!

网友:

电刷的焊接面铴锡是很容易过热熔了掉下。

楼主:

这种情况不容易出现在小马达上,因为毕竟功率小,不会升到那个温度的。
大马达则不宜用锡焊接。

网友:

也是,可能过不了几天我也需要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