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的12V锂电马达配先豪电直时候用多少齿的齿轮合适啊 ...
商城的12V锂电马达配先豪电直时候用多少齿的齿轮合适啊?

楼主(2004-04-25):
商城的12V锂电马达配先豪电直时候用多少齿的齿轮合适啊?(
电池
是11.1V的商城出售的锂电)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service在 2004/04/25 08:10pm 编辑]
配12齿或13齿都可以

楼主:
多谢指教

网友B:
------“商城的12V锂电马达配先豪电直时候用多少齿的齿轮合适啊?(电池是11.1V的商城出售的锂电)”-------
我的先豪就是用商城的12V锂电马达,铁盖的那种,用1300mAh/12V锂聚合物电池飞。因为先豪的大齿轮是96齿,所以我特意找了一只9齿的铜齿轮,这样算下来速比约为10.6:1,经实际飞行检验,效果很好,电机也不是很热......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