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黑色版本的三和RD6000 ,带ccpm功能吗?

楼主(2004-04-26):
请问黑色版本的三和RD6000 ,带ccpm功能吗? 谢谢!

网友:
银版才带,SUPER版

网友A:
我用的遥控器就是黑色版本的三和RD6000 ,不带带ccpm功能.

楼主:
银色的rd6000如何设置ccpm呢??我找不到直升机部分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