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cyber copter

楼主(2004-04-26):
经过反复慎重考虑, 和刘老师贴的cc电直的精美照片诱惑, 加强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和对自己动手能力的自信, 上星期买了一个一个cc电直(cyber copter), 上周六满怀激动的心情打开包装箱, 一看。。◎!◎#怎么有个副翼的浆片,怎么没见啊?? 哦。在这里, 拿起来仔细一看,,我靠。。。怎么浆片里边有一节断的螺丝。。。。!!……※%¥%¥#¥◎¥,我晕。。。。。。。 后来打电话,商家倒是爽快, 周一就在给发一个副翼。
取出全部配件, 关键的,主旋头, 尾翼变距, 用手晃了了晃, 哎。。。尤其是尾翼虚位也太大了。。用手一掰。。。就不说了。。。主旋头还好些, 。装上尾翼后, 根据前人吃螃蟹的经验, 检查尾翼传动塑料斜齿和主动力转盘的咬合状况, 果然有问题, 一开机的话, 肯定打齿。。。怎么办,改。。修里。调整位置。。。
周日忙乎了一天,解决了了主旋转头虚位过大, 尾翼传动齿轮咬合问题, 还有一个尾翼变距当前缺发材料, 没有解决;
改制的过程中, 拧断了,3个螺丝, 两个铜质的(质地硬,但是很脆), 我是松螺丝的时候,感觉好紧,稍微一用力。。。。。。@#$%!#, 还有一个铝质的。。强度就更不用说了。。。我考。。。当时那个郁闷哦。。。。。。。后来用电转, 全部转掉伤残的螺丝。。用自攻螺丝,或者用加长螺丝配螺母来代替。。。。
不知道北京那里买标准件的, 准备买点内六角的那种铁质螺丝, 来取代CC电直的所有原配螺丝。。估计换过后增加不了几克重量;

网友:

唉,这么糙呀!

网友:

兄弟,这是真的???
新版的不知怎麽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04/26 02:20pm 发表的内容:
唉,这么糙呀!
cybercopter之糙,闻名世界。买了cybercopter的好像没有不抱怨那些铝螺钉的;而且听说动力猛一点尾旋翼的齿轮就会损坏;500多克的重量根本不能当3D机用。

期盼新版至少要把前两个问题解决了;3D咱就不奢望了。

最后向吃螃蟹出血的兄弟表示慰问和感谢。

网友:

哎,这种不成熟的机还卖那么贵,不如玩PICCOLO-PRO哩。

网友:

小7你的piccolo pro配件好找么?是不是和Jabo通用呀?

网友:

有很多通用的,机体和先壕一样,其他他部分和任何小电直都通用,只有些特有的配件不同,没有要么自己做要么就只好邮购了。

网友:

不知道北京那里买标准件的, 准备买点内六角的那种铁质螺丝, 来取代CC电直的所有原配螺丝。。估计换过后增加不了几克重量;
--------------------------------------------
在天坛北门对面一直到天桥这一条街都是卖标准件,各种五金件,金属材料。还有几家店专卖ly12的硬质铝合金板和棒,用来做零件特别好!不过门脸不好找。楼主家在哪个区?有机会切磋切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