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及各位长辈,上海的新手请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4-04-27):
我是个新手,3天前刚买的先豪电直,在地上学蛙跳的时候,总觉得在保持机身方向(机尾不摆)的时候整台机器会平行左移(像螃蟹一样),想象受力关系后(尾桨在平衡大桨时对整台机器产生了向左的侧推力),于是我只能右手带上一点右侧滚,来平衡整机的左移,但这样就会使机器右倾,显得不那么优美,真是苦恼!(难道要电直飞直线就要侧着机身吗?)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需要时时刻保持平衡,所以打舵是实时进行的,它不会乖乖悬在空中,任何遥控直升机都不行,所以你遇到的情况是完全正常的。需要练习,练习到打舵都成条件反射了,就会觉得很好飞了。

楼主:
太感谢了!
昨晚,我又练了,感觉很好!只是好像把尾桨电机给烧了:(

网友B:
和我一开始的时候一样,不过飞起来 就好了 最好有大点的场地练习

网友C:
我的情况和楼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