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用坏的稳定翼杆数了一下

楼主(2004-04-28):
不数不知道,单能找到的自行车钢丝做的就有28根,抓起来一大把,都不同程度的打弯了。还另有碳纤杆两根,现在改用脚架上去了。现在真怀念刚刚打断了的塑料大桨,从蜻蛙跳步学悬停到现在能绕圈圈都是它的苦劳,千砍百打,伤痕累累的就坚持了一年多。当然,我的机上还有不少“无名英雄”;汽水瓶胶片做的尾桨比起那三个已断的了商品简直是金刚不坏身:两个低发热的370马达比那8个280马达总寿命要长得多,再换些碳刷块还够用很长时间;尽管5个35元的碳刷尾马达都用完了,但我已从东明买了14个碳刷小马达,也有很多碳块可以换,不用愁的。。。可是,现在的大桨好象很易坏,轻轻的碰几下就裂开了,想买些轻木自己做。。。

网友:

东明碳刷小马达已经被买光了!

网友:

请问一下,你能买到刚好那么细的自行车钢丝吗?什么型号的钢丝?
我买了几根,发现都粗了。需要自己磨细一些吗?

楼主:

一般的自行车钢丝就刚好
再说就是二十几寸的吧

网友:

我是用不锈钢焊条做,刚好是2mm的,而且硬度比自行车钢丝好,试一试.请指正.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4/27 09:34pm 发表的内容:
不数不知道,单能找到的自行车钢丝做的就有28根,抓起来一大把,都不同程度的打弯了。还另有碳纤杆两根,现在改用脚架上去了。现在真怀念刚刚打断了的塑料大桨,从蜻蛙跳步学悬停到现在能绕圈圈都是它的苦劳,千 ...
你怎么专摔稳定杆?那家伙短短的,不容易被摔到呀?

楼主:

我原先把稳定翼杆加长了4CM,那样稳定翼性与反应速度都有令人满意的提高。前段时间练对头比较狠,经常收不及油门,打到七八十度的都有。现在又缩回原来的长度,真的没那么易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