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架电直怎么样???

楼主(2004-04-29):
这架电直好飞吗?不知性能怎么样???

网友:

试着让它飞起来再说吧~~~~

网友:

如何控制转向和俯仰?

网友:

具体的说这个应该是旋翼机而不是直升机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4/29 00:33am 编辑]

这个么?

V-22“鱼鹰”偏转翼直升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04/29 00:15am 发表的内容:
这个么?
(photo.5imx.com/up/0404/20044282317250.jpg)
V-22“鱼鹰”偏转翼直升机
对头,我就想说这个

网友:

这东西能飞起来吗?我看有点难!!!!!

网友:

我想了想,它飞不起来的,它有很多缺陷。等它飞上去你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说话好象前后矛盾哦:)

网友:

这样的遥控直升飞机老外早就做出飞起来啦,请大家猜猜它是如何混控的?
录像:http://www.planemodel.net/rm/V-22.rm

网友:

是不是,用陀螺仪控制侧平衡(即控制其中一个电机的电调,实现副翼的功能),然后两个舵机分别控制两个电机前后倾(实现转向和俯仰)?

网友(2004-06-23):

不怎么样

网友:

录象根本就看不到,这种电直我看能飞也不容易飞!

网友:

没有旋翼机那样的固定机翼?这种设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