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飞达电池好象存在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3-04-28):
试过多次了,同一套的家伙,一向飞得好好的,会突然有一两次飞不起来,之后又生龙活虎了。更有甚的是会在头几十秒飞不起来,后来几分钟又活蹦乱跳了。请相信我已经可以老到的凋大桨了。主马达也在怀疑之列,但我觉得是
电池
的问题。因之前我已拆了一块飞达电池的4 节去飞火鸟200,竟有类似的情形!
请给予指点。

网友A:
应是电池的其中一块坏了,我也同样试过跟著把两组坏电换掉就好了.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但用数字表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和短路电流都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