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3D电直高手: 关于cyber copter--CCPM 设置问题

楼主(2004-04-30):
昨天所有的配件都到齐了, 在cc上按照说明书装好的CCPM混控的三个舵机, CCPM setting, servo rversing, travel adjustment,也都按照说明书上调正好, 打开遥控器,接收机, 发现,在增加油门的时候, 整个斜盘是望下平移,斜盘平行下移的结果是主浆距也随这变小,油门最大是, 斜盘到最低点, 浆距就成0了,这种情况的变化,是不是正常?  我后来把几个舵机的行程反了过来, 就变成,增加油门,浆距变大, 估计这样是有问题的;  其中道理, 还请版主, 或者其他电直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拿MS的情况说说,MS也一样,当油门向上推时,斜盘向下平移。螺距由负到0度再到正角度。我想你的也应该是这样,只是螺距没搞好而已!慢慢再调调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newer2004/04/30 11:25am 发表的内容:
我拿MS的情况说说,MS也一样,当油门向上推时,斜盘向下平移。螺距由负到0度再到正角度。我想你的也应该是这样,只是螺距没搞好而已!慢慢再调调吧
刚才翻看了刘老师的调整CC的帖子,
他的浆距是,-2, 6,12 低距,悬停,高距调的, 也就是油机的浆距调的。其他模友说一般电直是按照0,8,(10-12)调整的;
现在想问一下,低油门,悬停油门,高油门,是不是需要分别对应低距,悬停距,高距。或者就是相反, 低油门对应高距, 搞油门对应低距。不知道那个正确?

网友:

增加油门桨距也增大,是正常的。

网友:

你用什么遥控器?是ff(s)6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hyf2004/04/30 07:20pm 发表的内容:
你用什么遥控器?是ff(s)6吗?

网友:

高油门大螺距,低油门螺距慢慢变小,再小点就会到负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