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dct

楼主(2003-04-28):
我的“拉玛”起飞后,方向无法控制,打舵没有。分析原因可能是:双旋翼不平衡问题造成,一个是上下旋翼螺距有问题,另一个就应该是两个
电机
的转速匹配平衡。我怎么调整连杆的尺寸?????

网友A:
拉玛我没有飞过,不是很清楚它的结构和原理。

楼主:
什么原因也不是!是自己摔坏了机机上的小陀螺仪,还的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