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降溫

楼主(2004-05-05):
給點意見

楼主:


网友:

装下面就能降温了?

楼主:

一般上裝的方法把馬達的熱無法放出
而下裝法可以利用flying 時的風進行
冷卻
方法是參考honet 的

楼主:

我也在flying_hobby 看過這個
可是我個人認為這個比較重一點
雖然是9g 而且加工比我個方法慢和難
相反,我這個設計容易做
材料簡單,一般的人也輕易做出
最後也謝謝你的意見

网友:

试用效果怎样????

网友:

个人觉得放在上面的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

我认为不至于要这样劳心伤神吧!我的雷鸟马达不是很热啊?

网友:

12V电压高得多,发热量自然会大一些,但是动力也好很多。

网友:

我觉得电机在上面加散热的话效果可以还好
不知这样改对性能的影响会怎样??

网友:

散热器已经加了,还是烫,我在两广地带,气温特高。所以,夏季不适合飞飞达。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05 02:16pm 发表的内容:
个人觉得放在上面的散热效果更好
不是太明白請指點一下
上面不是有機殼嗎?
氣流不容易對馬達進行降溫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5/05 03:53pm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不至于要这样劳心伤神吧!我的雷鸟马达不是很热啊?
朋友
當你玩過jabo 後你就知道你的馬達多幸福了

网友:

兄弟,你那黄色的杆是干吗用的,调整中心?
另外你电磁安装的方法不错,但这样你的机壳好安吗?

网友:

大桨接头处有很多(一边两颗)螺钉,是干什么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PICCOLO-PRO,飞完两组电池,电机只有一点点温热,而尾电机几乎是没温度,难道德国的电机就是不一样,还是整机的设计配合度好。

网友:

其实散热只是一方面,而电机不过负荷使用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也就是说需要电机、传动系统以及浆都有很高的效率(当然机机越轻越好),这样电机所需输出的功率就相对小些,当然电机也就相对温度会低些。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电直放在电子称上同时电池串上安培表并上电压表,推油门至2/3位置记下这时的电压、电流值和电子称的显示值,然后调整大桨、电机、齿轮(减速比)等,直到找到最小的消耗功率达到合适的升力(大于起飞重量)这时机机就会工作在相对高效率的状态下,电机发热相对也就会轻些了。
我的雷鸟现在就工作的很好,一块锂电下来,也不是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