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改电直

楼主(2004-05-05):
30级油直改电直不知可以吗?教教我好吗?我江西南昌的.

网友:

当然可以改拉~~
不过估计国内这么改的人应该不会有太多

楼主:

怎改比较好啊?我想把发动机改成电机,电源换成11.7伏1700MA理电不知可以飞起来吗

网友:

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的,因为我实在不想碰发动机~~玩MOTO都玩够了~~
我记得以前在哪看过用油直改电的,等我再翻一翻,反正搞不好我也能用上。

楼主:

为什么不想碰发动机啊?我没看懂啊!谢谢你啊

网友:

不是听说广州有人搞天子吗??

楼主:

????????糊涂了啊

网友:

你现在的配置基本飞不上去,能够勉强离地也就很不错了。

网友:

还是小的好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xb6002004/05/05 05:14pm 发表的内容:
怎改比较好啊?我想把发动机改成电机,电源换成11.7伏1700MA理电不知可以飞起来吗

这个配置,我看30级的离不了地。就算你的锂电能10C放电也才17A,功率达不到200瓦(锂电大电流放电时端电压下降)30级的油改电重量肯定大于2Kg
难

网友:

30级油动改电动,最好的搭配是24颗Ni-MH SC规格电池,搭配540级别的无刷马达。

网友:

联系我了,我可以给你提一些建议了
13331773755,0431-8888901 贾志强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4/05/06 08:04am 发表的内容:
30级油动改电动,最好的搭配是24颗Ni-MH SC规格电池,搭配540级别的无刷马达。
不是最好,是一定要!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5/06 03:3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桃花风云2004/05/06 10:02am 发表的内容:
听说那一颗电池就得百来块钱  而那无刷电机和电调就更贵了。哈哈估计都可买两架油直了。
3000ma的电池只要7-8元,找CTJ吧,质量不错的!无刷可找杭州的ZZWEN,我买过,也不错!

楼主:

他有电直吗

楼主:

 我用飞霸30发动机换成540电机,电源用11.7伏13安理电,不知可以吧?我想改成电直后飞起来就安静多了,方便多了.540电机是有刷的可以吗?

网友:

油直改电直这个想法不错,我也好想多了解点,因为小电直太小了,弱不经风,但胜在干净,哪位高人多说说。。。。。。

网友:

下面引用由xb6002004/05/12 11:46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飞霸30发动机换成540电机,电源用11.7伏13安理电,不知可以吧?我想改成电直后飞起来就安静多了,方便多了.540电机是有刷的可以吗?
有可能飞得起来,但这样的配置绝对达不到你理想中的要求!!!

网友:

绝对飞不起来!!!因为:LOGO10重量2.65KG 悬停时电机输出功率:260W左右
而飞霸30起飞重量应该不会小于3.5~4KG,悬停时电机输出功率应该不小于:500W左右
而普通540电机最大输出也就是200W,所以30级以上电直不要考虑用有刷电机!!!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你改装成功了吗?介绍经验给我好吗?

网友:

台变有改翼首龙成功了的,改的60级的,用的24颗Ni-MH电池,540级无刷马达,可供参考。飞行时间7分钟左右。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入飞飞2004/05/14 11:22am 发表的内容:
绝对飞不起来!!!因为:LOGO10重量2.65KG 悬停时电机输出功率:260W左右
而飞霸30起飞重量应该不会小于3.5~4KG,悬停时电机输出功率应该不小于:500W左右
而普通540电机最大输出也就是200W,所以30级以上电直不要考虑 ...
1,LOGO起飞重量没有2.65那么重!
2,540有刷有可能能飞起来,但不能悬停!
3,用有刷飞30油机应该是浪费时间!

网友:

玩电直本来就是很发烧的,
发烧到极至,就是把油直改成电直,
在改之前,请问自己属于哪种玩家。
主要是投入不小。

楼主:

我喜欢电动的方便,油动的体积,我在寻找540的无刷,和20棵7.2伏1600毫安理电.

网友:

我是新手,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其实很简单,找一个和MOTO在功率和转数相同的马达动力组不就行了吗

楼主:

MOTO是什么机机啊?有好的网站吗?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MOTO是发动机的意思,要不怎么有摩托车

网友:

要改的话看来非得用无刷不行。不知道用钴电机怎么样?

网友:

            我感觉DIY的意义就是为了少用米米,你先实验以下540电机行吗.如果不行建议你把540的磁钢换成 钕铁硼 的 要35SH的 绝对行   我以前换过四驱车的扭力大的惊人

网友:

            顺便在问一下楼主,为什么要把油的改电的啊?  油的玩这多爽啊.我还想把JABO改成油的了,呵呵 就是JABO实在太小了发动机没地方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