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vidct普及一下模型电机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3-04-29):
编号、性能、结构等.....我们新手看你们讨论问题简直是在看天书!苦闷ing

网友:

估计和那些看发动机21、32、40等的兄弟们一样,头大。

网友:

好吧,那我就把我了解的内容写出来,不完整或不对的地方肯定诸位多指教。
简单来说:
1.模型电机各厂家的编号各自不同,无绝对的统一规律可寻。但每个厂家的各个系列的编号有些是能看出具体性能来的,但标注方式又千差万别。
2.模型电机分Stock型和Modified型,简单的说,像飞达直升那种马达就属于Stock型的,因为它的尾盖是固定的,轴承是含油的,碳刷是不能替换的。而Modified更为高级,其尾盖是可以拆解的,尾盖还能旋转用来调整“进角”,轴承是滚珠的,碳刷是可以替换的。Modified的价格自然就比Stock的贵。
3.电机每极绕线越多,扭力越大、转速越慢;反之,每极绕线越少,扭力越小、转速越快。除此之外,电机性能主要还与线径有关,线径越粗,单位时间内的电流量就越大,扭力越大。反之,线径越细,扭力越小,工作电流也小。
4.关于“进角”。进角是指碳刷与磁力线的夹角(也许这样解释不是很准确),一般来讲,往电机旋转方面转动尾盖一定的角度(Modified马达),能够增进马达的性能,但同时也会加重马达的磨损,特别是碳刷。
5.其它影响性能的相关因素还包括:碳刷的电阻值、软硬度、截面积,以及碳刷导线的材质,是纯铜还是镀银;每极绕线的铜纯度;动平衡(不平衡的转子会影响高速性能,所以一般高速马达都会进行出厂前的动平衡调整,你会看到转子上有被电钻钻过的痕迹,那就是在调整每极的重量)。

楼主:

谢谢!太专业了,还是不明白。就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型号大小比如120、180的区别(转速、扭力什么的);有刷和无刷;磁钢材料对性能的影响等
如果有这样的网站请推荐一点

网友:

那个数字是指的马达的长度,280就是指2.8cm长,540就是指有5.4cm长,以此类推,该数字是指马达级别。级别与转速、扭力关系不是很大,其可比性也无太大参考价值,而与用途有密切关系。级数越大,可以用在越大体积的模型上。就是这样的了。
磁钢材料主要以磁力强度划分,我们先不管是用什么材质,总的规律是,磁力越强扭力越大、电流越大、耗电量越大、发热量越大,并不是越强越好!模型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平衡”!
有刷就是转子是线圈,定子是磁铁,靠碳刷与换向器(整流子、铜头)进行电流的切换,使转子转动。无刷马达就是转子是磁铁,定子是线圈,靠电子线路控制线圈电流的换变,使转子转动。因此,无刷马达的结构更简单,无磨损,但对电子控制器的要求更复杂。

楼主:

好!谢谢

网友:

哈又上了一课

网友:

不错!学了点东东。
希望以后多来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