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高六通机的频率

楼主(2004-05-07):
班主,请问若用JR9X(72MHz)飞飞达,配飞高六通接收机的频率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难倒我了:(

楼主:

真会有这种事?还要计算?不是只要晶体的频率相同就行了吗?

网友: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倍频的事,查一下以前的贴有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5/07 04:58pm 编辑]

接收机的本振晶体和发射机的振荡器晶体频率相差一个中频频率(接收机的),不过不知道是用455k的还是10.7M的陶瓷滤波器,你看看接收机上面的滤波器标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

实际上配JR的晶体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5/07 05:1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5/07 05:08pm 发表的内容:
实际上配JR的晶体就可以了
就是就是。本来就是配好对的。
多口问一下,72段中频用多少的?是10.7么?

网友:

如果是普通一次变频接受机应该是455K,10.24M好像二次变频才有的中频吧,我也不懂,问6cg吧。

网友:

JR的设备是要算频率的,我之所以喜欢Futaba的设备就是因为不需要去计算什么,呵呵

楼主:

我都被整晕了,本想用JR设备,因为是日本原产,又与FUTABA价格差不多。
倍频,差频一捣鼓,我这个非工科出身的爱好者,就只有落泪了。

网友:

你买飞高的配对晶体就可以了(指名要jr的),很简单。

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 我怎么发现3810的发射机,接收机的晶振都是一样,36。36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