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家的小电直都是哪摔坏了???

楼主(2004-05-08):
说说你们都是什莫电直,飞达 雷鸟 嘉宝 MS ...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5/09 06:24pm 编辑]
我的先豪,先是尾支撑杆断了,然后摔坏了陀螺仪(和混控板一体的)。

楼主:
大家发言呀

网友B:
我的jabo刚买回来一接电池就把叫架摔断,赶快用502修,又断了几次,后用塑料车两个小配件改了,到目前还ok!,大桨断了一副,尾桨也断了一副,尾旋翼保护架我加固了,现在也没事.哈....哈...

网友C(2004-06-08):
我的佳宝买来~~第一次飞,就对我冲过来,结果手上四道划痕,还流血.飞机倒一点没事~~~ 哎.

网友D:
可怜你的手。。偶也准备要买。。。嘎嘎。。。

网友C:
还好不是很深,基本都是表面擦伤. 还有,我把振华的遥控发射器拆掉重装了. 好不习惯原来的操纵设置, 喜欢左手控制前后左右, 右手控制上下旋转~ FPS游戏打多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