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消除双桨

楼主(2004-05-08):
在调试cyber copter电直时, 在一个主浆(白色)外缘喷了一点黄漆, 另外一个主浆不要喷。
出现双桨时看看, 如果颜色的那个桨片在上,就把其对应的螺距连杆调短一点,幅度不要太太, 在通电观察,反复两三次即可消除双桨  ;)
其他固定螺距电直是否适用,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雷鸟也一直是用这个办法调的。很方便!

网友:

我的也是,我是贴了乳白色的贴纸。5分钟就能搞定!

网友:

下面引用由yoyolee2004/05/07 11:17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也是,我是贴了乳白色的贴纸。5分钟就能搞定!
这都叫快?????我就是每次都是用原配电来调双浆的,,,原配电就只能用来做这个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5/07 11:22pm 发表的内容:
这都叫快?????我就是每次都是用原配电来调双浆的,,,原配电就只能用来做这个
难得调嘛
就这么飞
性能差不多的
反正不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火狐在 2004/05/09 00:27am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