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改装版!

楼主(2004-05-09):
(图片)

网友:

木奖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旋翼头是改的吗?来个特写看看。

网友:

感觉如何?

网友:

一定摔坏了才不得不改装,我也是这样的,呵呵

楼主:

说的好~我的确是摔坏才改的!

楼主:

带上木桨,双桨是没了!但是震动好大,可能是自己做的桨重量不一样吧!!
起飞很稳(桨很稳,机身不稳),可惜动力是小了点!飞不高(小于1米)。
旋翼头没换,还是原来的!只是多加了两片扭曲度数一样的铁片。

网友:

振动的原因有可能是动平衡问题,你要找到两个木桨的重心,然后在那里做记号。然后测量两个桨哪个重哪个轻,在轻的那个桨的重心位置配重,直到两个桨一样重,振动就会基本消失。

楼主:

谢谢斑竹!

网友:

振动一定要消除,它是飞行性能的大敌,其影响可能会大于双桨,特别在学飞航线的时候,它会令转向动作僵硬的迟滞,困难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