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终于又一块飞达电池坏了

楼主(2003-04-30):
昨晚用80Ma电流充电,早上起来刚好暖手,谁知装到飞达上竟然连地都离不了!转了分把钟,终于离开地面几CM了,但
电池
已经非常的热。由于已换上25元的新马达,也见不到剪刀桨,只能是电池坏了。用数字表一量,正如ronny所说,果然有一节电池的短路电流特别的小——显然坏了。很多同好都认为电池很耐用,说很有信心,但我已经是第二块坏了。我要申明,从未试过忘记电池在充电结果电池过充而烫手的。

网友A:
好的充电器对电池有好处,飞达原配的充电器是最简单的充电器,很容易把电池弄坏。建议使用带充电截止功能的充电器,并用小电流充电。不过在下一般都是用1A的电流充,到目前还没坏过一组。

楼主:
真的要买?

网友B:
只要问问真正的玩车的人,他们一定会建议你买最好的充电器。:)

网友:
以前我也不大注意电池的充电,后来看到很多朋友因为电池充电问题使的飞机出问题,所以还是换了个多功能的电脑充电器,效果好多了,又不会弄坏电池!

楼主:
要好多百元啊!

网友:
350元,算同类中比较便宜的一种了!
http://shopping.5imx.com/productShow.asp?id=205

楼主:
得要想几天......

网友C:
我运气好,二个飞达电池一直是用飞达原配充电器充电。一般是充三个小时,充得电池炀手,充电器也炀手。觉得电池还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