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FF6的朋友们进 请教点问题

楼主(2004-05-10):
            用过FF6的朋友们感觉怎么样啊?用来飞油直好用吗?FF6全套都有什么东东啊?大概要多少米米 ?

                                                                          谢谢了

网友:

建议直接用FF9,免于将来升级.

楼主:

    FF9要多少米啊

网友:

全套:148舵机4只,6通接受机1个,发射机1个带充电器1个,在1450元左右。飞油直不好使,没有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设定功能(需要6个点)。正如楼上所云:建议不买。

楼主:

         建议收到非常感谢  我是个新手还有好多东西不太明白谢谢各位的建议

楼主:

        那FF6飞电直好用吗

网友:

这个问题问我算是问着了!
我用的就是FF6H,直升机版,虽然像很多朋友说的那样有一些缺点,比如最头痛的地方是不能调螺距曲线,FF6H调曲线的方式不是以“点”为单位,而是一个你看不见的线性关系,所以这样一来,调曲线的功能就不是很专业。不过对于一般使用还是可以的。我用这个来飞ECO8 CCPM变距机也是可以的,调节上顶多不是很直观,然后曲线可能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调,不过这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并不妨碍直升机飞起来,而且还能飞得很好。关键还是技术问题!
FF6H最大的好处是价格经济
如果不考虑价格,FF9当然更好了,10X也不错。都很专业!
不过价格要3xxx以上
如果有人要以1xxx卖你二手FF6H,那就接住吧。
如果要买FF6H入门,就看自己的预算,如果本来预算就充裕,不如直接用FF9
如果预算紧张,用FF6H还是很合适的。毕竟是Futaba的东东,质量、性能、兼容性都是很好的。任何直升机都能飞!

网友:

买RD6000SUPER吧,功能比FF6强大,价格也便宜。

网友:

坚决不能买RD6000SUPER!淘汰产品,飞油直只能凑合用,想提高不行!

楼主:

    RD6000是不是要比FF6好用啊    我是新手用那个比较合适啊

楼主:

       RD6000能倒飞吗

楼主:

    RD6000飞3D好用吗能倒飞吗

网友:

to:晓能,“全套:148舵机4只,6通接受机1个,发射机1个带充电器1个,在1450元左右。”在哪里有买?哪里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