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飞扬?

楼主(2004-05-10):
看你玩电直的水平太高了!羡慕中。。。
请问你玩过嘉宝的电直么?听说嘉宝容易失控,你感觉怎么样啊?
谢谢!

网友A:
JABO拥有量不小,如果有失控现象可以找经销商换!如果是我们出的。那就请直接找我们换吧。
质量问题在厂家是1%或者0.1%,到你手里就是100%问题,一定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