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无刷电机的困惑!

楼主(2004-05-12):
最近翻了好多关于无刷电机的书,发现有感应器的无刷电机驱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电调的成本也很低。唯一缺点就是引线比较多,有感应器的无刷功率、转速、寿命等参数不比无感应器的电机差!无感应器的电机靠监测线圈的反电动势计算转子的相位,由于转子在启动的时候对线圈并无反电动势,所以无感应器的电机启动比较麻烦。我一直搞不动大家为什么非要追求无感应器的无刷电机呢?引线多些又怎么了?便宜好用不就行了么!

网友:

有道理, 三根电源线,中在多出两个信号线,其实也不算多了;

网友:

我觉得是外转子的无刷电机,感应器好安排,但是如果内转子的话感应器就不好安排位置了,但现在商品电机多为内转子所以....
个人意见,高手指教...

网友:

可靠性的问题:无感应器的无刷电机更可靠。功率也更大。想想那些霍尔元件安装在什么地方呢?电机发热后,他们会不会过热失灵甚至损坏呢?无感应器的无刷电调复杂的主要在软件,而硬件增加的元件有限。它的成本甚至比有感应器的电调更低。想想看一块专用的无刷控制芯片和一片通用的单片机哪个价格更低?前者可能要10多美元一片,而后者也许只要2美元一片。

网友:

无感型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哈哈

网友:

现在有便宜的无刷电调卖了.10A只要二三百块钱就行了,现在有点后悔自己白花二百块钱去买二块IC自己搞,还搞不出什么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ouldbe2004/05/12 11:38am 发表的内容:
可X性的问题:无感应器的无刷电机更可X。功率也更大。想想那些霍尔元件安装在什么地方呢?电机发热后,他们会不会过热失灵甚至损坏呢?无感应器的无刷电调复杂的主要在软件,而硬件增加的元件有限。它的成本甚 ...
无感电调的硬件结构和有感的基本一样,有感的用赫尔元件,无感的用电流检测电路,硬件成本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对检测结果的换算为转子位置数据,软件算法无感的要复杂的多,而且启动算法更加复杂,赫尔元件直接可以获得转子数据,但无感的就不行了,我看过一些设计还特别为启动增加了一些预处理步骤,比如先模拟步进电机固定转子启动位置再启动什么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贴些论文上来....看完大家就不会觉得无感有什么神秘了,完全是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一个电机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不知道朋友们研究过电脑电源的风扇.也是无刷啊,两棵线.电流和电压能控制.

网友:

下面引用由haujj2004/05/12 09:13pm 发表的内容:
现在有便宜的无刷电调卖了.10A只要二三百块钱就行了,现在有点后悔自己白花二百块钱去买二块IC自己搞,还搞不出什么来
不是吧,10A的两三百,哪里有???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jian3862004/05/13 10:30am 发表的内容:
不知道朋友们研究过电脑电源的风扇.也是无刷啊,两棵线.电流和电压能控制.
那是定好的转速,~~!!

网友:

我在这种风扇外接了一个普通的有刷电调,结果发现它是可以调速的!!!!!!!

网友:

           它定的转数是4000左右,你可以通过减小电流降低转数.只要想办法把他的扭力加大然后以2:1的比例驱动大浆.应该能行  (实验中) :)

网友:

那个也是有感应器的啦,把风扇拆开就会看到有一块小电路板,上面有个霍尔元件,还有个专用芯片如19644L什么的,相数不同控制芯片也是不同的
调速当然是可以的了,有效电压不同嘛

楼主:

楼上的说得对 电脑风扇的也是有感的 不过是单相位无刷电机 调速可以用调普通有感无刷的,调占空比来调速。10a的无刷电调200多哪有卖的????是无感无刷的电调吗?别吊大家胃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