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位老模友的发烧级制作---540级电动直升机

楼主(2003-04-30):
这是我用540电机制作的一架电动直升机。全部都是自制品(除了陀螺、舵机外),就连球头扣和球头都是我自行制造,球头是用自行车滚珠退火后钻孔、攻丝,球头扣的材料是4mm厚的工程塑料板,主旋翼和尾浆是木制的,材料为松木条加轻木粘合起来。倾斜盘的球形轴承用的是我多年保留的初教六飞机起落架护板上一个Φ5mm内径的眼球轴承,整架飞机是全金属结构,尾管用的是报废的一节钓鱼竿。全部微型轴承都是在旧货市场找到的(有些才一两元钱一个,只是大齿轮盘的那个单向轴承要了我8元),制作中费了不少劲儿,想尽办法减轻重量,图片中的那个大齿轮,原来是一个整体,我强行给掏成了现在的样子,但整架飞机还是超重了近150g。试飞时不能带电池,用外接的12V的摩托车电瓶(接长电线)飞得很好,可作出稳定的悬停。充足电一次能在2米处悬停飞行近30分钟。但给它加上160g的配重,只能勉强离地十几公分。当时在制作时,手里没有超小型舵机和接收机,使用的是FUTABA普通舵机,单只重量45g,一共用了四只,加上接收机的重量20g,再加上我自制的电调40g,光是设备重量就达230g了。所以设备一定要换成超小型的!最近我已弄回了9g舵机,再准备购一只4g的超小型接收机和一个小于20g的电调,这样算下来,设备总重为60g,一下子能减下来近170g的重量,正好是电池的重量。如此一来,这架电直就会大功告成啦!(但两面侧板都要重新制作)
这回先说到这里吧,以后再慢慢介绍,还望模友们多多批评指教!在此现丑了!

网友:

高手,佩服呀!

楼主:

我的真名叫刘晓东,现在广州空军工作,任高级工程师。已年近五十,但摆弄模型的兴趣不减当年。
我的email: lxd1954@sina.com

网友:

太棒了!你是我见过的能自己动手把直升机做得这么好的人,这太令人惊奇了!
如果能换上无刷马达,加上24颗SC规格电池,我想会有更好的性能。改善一下马达和变速比,应该会有更大的性能突破。
什么时候能看看它的飞行照片或录像?
致以最最严重的关注!

网友:

对了,你的数码相机时间怎么快了一天呀!今天才4月30号哦 :)

网友:

呵呵,提前过节嘛!
这个飞机飞过没有,性能如何?

网友:

真是不简单啊!给机机搞上漂亮的外壳就更好了!

楼主:

相机时间弄错了,拍完后才发现,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4/30 08:59pm 编辑]

向刘高工致以最严重的敬礼!!!!!!!!
我在军体院,请刘高工训教!lta@163.net

网友:

佩服!太佩服了!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不过根据刘老师的描述,厉害哦!小财神你的网站人气好哦,卧虎藏龙啊!刘老师,佩服!

网友:

图片在另一台服务器上,时好时不好的,正在找地方更换他!

网友:

佩服!

网友:

哈!高手!小弟甘败下风,还请刘老指点。

网友:

我靠,终于遇到高人了,服,服。
我现在已经沦落为装电脑一样的人喽,惭愧啊

网友:

图片看到了!
这个跟商品机有区别吗?太厉害了!!!!!!!!!!

楼主:

该机估计超重了170g,整机全备重量为860g。第一次试飞调整时外接摩托车电瓶(加长电线),下部装160g配重铁块(代替机载电池),能勉强离地十几公分。拿下配重后,进行了几次尾浆行程和陀螺感度的调整,带着外接电线可在2米左右的高度做出比较稳定的悬停,不敢再高了,一是带着电线,二是怕碰上棚顶吊着的灯管。总的感觉劲头显得不足。只要修一点舵就要掉高度。我用的是振华邮购的540电机。由于是全金属结构,电机外壳和机架相通,消火花电容不能和外壳连通,否则舵机乱抖(也可能是我接收机的问题,当我把电容悬空时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大浆是我手工自制的,用松木条和轻木粘合后再修翼型,外表涂一层502(动作要快),最后用细砂纸打磨抛光。也许是刚度上的原因吧,飞机在刚要离地时会出现颤振(已排除了双桨原因),接着继续推杆让飞机离地,颤振就会消失。飞起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改进的办法一是换掉540,改成钴电机,并使用三洋的SC动力电池组。优点:省事,缺点:还得花一笔银子。二是进一步减轻重量,4只舵机使用9g超小型的,接收机弄个4g的,再重新做个电调,重量限制在20g以下,估计能减重200g,若再换用小一号的电池组,还能进一步减轻重量。优点:飞机性能肯定要好的多,缺点:费事,两侧板都要重做。可能也要花银子(至少得弄个4g接收机)。
但不管怎样,只要有时间(我们这是部队,管的挺严)我就会抓紧把这事完成。等拍好了飞行照片,我一定贴上来。
多谢模友们的关注!衷心希望模友们特别是高手们指点迷津,多多赐教!
lxd1954  2003.5.1  email: lxd1954@sina.com

楼主:

上个帖子说的整机重量为860g,是不算电池重量的。特此说明。

楼主:

说实话吧:
1)主要是喜欢自己动手,有些看上去不可能用手工做出的零件,你硬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它做出来了,哪种乐趣是用钱买不来的!
2)更主要的还是没钱。咱是靠工资生活的,把钱都用来买模型,一家人就该饿肚皮啦。但现在的好玩意儿实在太多了,那些靓飞机,那些发烧级器材,咱也看着眼馋呀,也想着一旦拥有,别无所求。不就是缺钱吗,可咱有手艺啊,于是就自己做。就说直升机那个旋转斜盘吧,动不动就要你几百大元,上面不就有俩轴承加几个球头吗,外表阳极化一下搞成个五颜六色的就变成了发烧级的东西。那个眼球轴承我到广州文德路10元一个(内径Φ8mm---Φ10mm)一下买回4个,外环轴承在解放路5元一个,再说那几个球头,买一大把自行车的滚珠(Φ4.5---Φ5.5)回来给它退了火,找正中心钻好孔,球头扣用4mm厚的工程塑料板加工,先钻好稍小一点的孔,再用烙铁对滚珠加热并趁热压进塑料板中,这确实需要点手艺。接下来上车床车制内盘和外盘的轴承座......制作完成后你再看吧,咱这也是发烧级的东西,全金属的!最大的优点:省钱!最大的缺点:费事!最大的收获:快乐!说到这里吧,再说下去模型店的老板该不高兴啦。

网友:

我觉得做塑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