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a的寿命一般有多长?

楼主(2004-05-13):
我的飞达是不是不值得再修了?
斜盘坏了,在5imx上买了一个,收到后发现和老斜盘并不完全一样(怀疑它实际上是jabo的斜盘),装上后舵如果打大了,金属轴承会从斜盘脱出。
现在一个
舵机
经常莫名其妙地大幅度随机抖动(过去是两个都抖),也不知是发射机还是接收机或是舵机的毛病。
这机子还能要吗?

网友A:
只要机架是好的就没问题!
舵机用久了会老化,特别是国产舵机。可以拆开在电阻片上上点油或清理一下,可以恢复,但使用寿命还是不会很长,建议还是用进口舵机,GWS或Futaba的,一般长期使用不会出问题。轴承脱出可以用胶粘一下,可能飞达和JABO的斜盘尺寸并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