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一位老模友干活的“武器”

楼主(2003-05-01):
1)我做的发动机磨车台,我的发动机都是在这上面完成磨合的。很简单,就是用那种简易货架的角铁,量好尺寸锯几根,再用螺丝拧起来就行了。上面铺上甲板或厚纤维板即可。图片中的这台发动机是意大利的伟勃拉61,可别小看它,在70年代末期,国外F3A的顶级高手就是用这种发动机。我保存的这台发动机,曾参加了长影厂“直奉大战”和上影厂“流亡大学”等电影的拍摄。

2)这就是我工作间的小车床,只能干些直径小于30mm的小零件,我制作的那架540级的电直,大部分车床活就是用它干成的。我的工作间内还有一台钻铣床、一台小高速钻床和一台砂轮。最大的好处是干活不求人,有什么好想法和构思直接上手就干,甚至连图纸都不用画,来得快呀!

3)这是我工作间内的无线电工作台,凡是无线电电气方面的活就在这里干。当然这些装备比不上专业的研究所,但足以应付一般的活儿了。

楼主:

第三张照片没贴上,贴在“回复”里吧。

网友:

好多老家伙!看看我的装备!
http://www.model-dream.net/model ... ID=5252&ID=5252

网友: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强烈佩服中.......

网友:

模型梦用你的机床做过哪些东西,给我们介绍吧。

网友:

该换一台数控铣床啦

网友:

买数控铣床?疯了!台湾产的都要八九十万还不太好,买德国的数控设备吧,不过你得有N多N多个十万美元,

楼主:

说实话吧:
1)主要是喜欢自己动手,有些看上去不可能用手工做出的零件,你硬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它做出来了,哪种乐趣是用钱买不来的!
2)更主要的还是没钱。咱是靠工资生活的,把钱都用来买模型,一家人就该饿肚皮啦。但现在的好玩意儿实在太多了,那些靓飞机,那些发烧级器材,咱也看着眼馋呀,也想着一旦拥有,别无所求。不就是缺钱吗,可咱有手艺啊,于是就自己做。就说直升机那个旋转斜盘吧,动不动就要你几百大元,上面不就有俩轴承加几个球头吗,外表阳极化一下搞成个五颜六色的就变成了发烧级的东西。那个眼球轴承我到广州文德路10元一个(内径Φ8mm---Φ10mm)一下买回4个,外环轴承在解放路5元一个,再说那几个球头,买一大把自行车的滚珠(Φ4.5---Φ5.5)回来给它退了火,找正中心钻好孔,球头扣用4mm厚的工程塑料板加工,先钻好稍小一点的孔,再用烙铁对滚珠加热并趁热压进塑料板中,这确实需要点手艺。接下来上车床车制内盘和外盘的轴承座......制作完成后你再看吧,咱这也是发烧级的东西,全金属的!最大的优点:省钱!最大的缺点:费事!最大的收获:快乐!说到这里吧,再说下去模型店的老板该不高兴啦。

网友:

模型店老板不高兴?呵呵!不会吧!不过倒是很佩服你!如果今后有什么还要向你请教了!

网友:

很同意刘老的看法!玩模型也是于动手的乐趣!
对您老敬佩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再次佩服佩服!

网友:

下面引用由lxd19542003/05/01 10:17pm 发表的内容:
说实话吧:
1)主要是喜欢自己动手,有些看上去不可能用手工做出的零件,你硬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它做出来了,哪种乐趣是用钱买不来的!
2)更主要的还是没钱。咱是靠工资生活的,把钱都用来买模型,一家人就该饿 ...
呵呵,其实大家的处境是一样的,俺也是,太喜欢模型了,飞机、车、船,但是钱有限,只能投在一个上面,最后俺还是选择了直升机,可以玩的时间长,又不会玩腻,每次飞前仔细检查,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摔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5/01 01:30pm 发表的内容:
模型梦用你的机床做过哪些东西,给我们介绍吧。
现在做了些小东西:)

网友:

刘大师,请把钻铣床的图贴上来看看;还有,能否介绍一下倾斜盘分几步做成的?

楼主:

1)我干活用的钻铣床
2)钻铣床和小车床
3)小台钻和砂轮
4)曲线锯
倾斜盘的制作方法请看另外的贴图。
lxd1954

楼主:

欧阳小路模友注意:你的Email地址是否有误?写给你的电邮发不出去。

网友:

刘大师,您贴的图都打不开,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现在看到了。

网友:

好,自力更生。

网友:

GOOD!~ 超级发烧 佩服!~ 我也喜欢 DIY 自认为手工也挺棒  只是没有时间
时间都拿去赚大洋拉 赚了大洋再买洋机 虽然不够爽 也只能这样拉 。。。
有时间多多向您学习!`